[海信(Hisense)]
一台海信电视tlm32e29蓝屏闪一下灭

楼主(2020-07-29):
拆机测量电源板供电输出24v正常,强光照屏幕发现屏幕有图像,暗屏排除电源板问题,直接找灯管高压板,外接高压板测试各灯管正常,估计高压板保护引起的,走捷径找到供电ic:0z964短接4和7角,此机器修复。这种机器有些短接以后高压包有很强烈的电流声,建议直接换掉。这个机器通病就是35v电容鼓包和高压板保护。

网友:
其实还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看屏上部分貌似有黑影,不是灯管就是对应的高压变压器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