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恒温焊台到底是用哪一种变压器呢?

楼主(2020-07-29):
   初入电子焊接行业,深知学海无涯,一入江湖岁月愁,几两银子几斗米,识我春秋苦练习,焊接器件需精通,若君不知问老铁。所以多发帖子多学习,今天说的问题就是无铅恒温焊台到底是用哪一种变压器呢?
  刚学电子焊接,老师傅就拿着一个焊台摆在我面前叨叨的讲了一大堆,结果很多都没有记住,只知道这玩意用来焊接的,不同的元器件要调好不同的温度焊接。到了现在还没有弄明白这东西的结构呀还有原理及设计这些等等,我觉得这些是最基础的知识我需要掌握的。
  我从936焊台换成了目前的谷德海普无铅焊台GD90在对这个使用感觉上面来说区别就是觉得升温速度不一样,师傅说这是因为这变压器不一样,问得细致一些师傅说一大堆,但自己却捋不清,我先把网上搜到的资料捋一遍大家帮忙分板一下?

首先是工频变压器的原理:
  这个工频变压器业界内也叫作低频变压器,以示与开关电源用高频变压器有区别,工频变压器在过去传统的电源中大量使用,而这些电源的稳定方式又是采用线性调节的,所以那些传统的电源又被称为线性电源。工频一般指市电的频率,在我国是50Hz,其他国家也有60Hz的。而可以改变这个频率交流电的电压的变压器,就是叫工频变压器了。
其次,工频变压器设计原理
  1、减少铜的用量,有两个方面可以实现,一是减少线径这就意味着铜阻增大,铜损损耗就会增大。二是减少圈数,就会使空载电流增大,同样空载损耗就会加大,如果变压器长时间的处于通电待机状态,电力资源的浪费是非常大的。每年我国因为家用电器的长期处于待机通电状态造成的电力浪费以数十亿元计。
  2、变压器设计时应使铜损和铁损相等,这样变压器的损耗最低,工作最稳定,如果一个变压器设计完后,由于为节省铜线,而采取小号的线径和减少圈数的方法,使得铁心窗口还有很多的空间余量,这样就说明铁心的尺寸选择的过大,造成了铁心的浪费,由于铁心的规格大,绕线的平均周长也大,同样会造成铜线的用量增加。根据价格,铁心的成本要高于铜线的成本。
  所以在设计时,在保证性能满足客户的要求的情况下,应尽量选择小号的铁心,能用41的,就绝不用48的。关于空载电流,从节省待机的损耗上考虑,还是尽量低的好。
  工频变压器与高频变压器的区别
  1、磁性材料的差别
  工频变压器采用硅钢片作为磁芯材料的;高频变压器是采用铁氧体磁芯材料。
  2、工作频率的差别
  工频变压器的工作频率一般是指50HZ60HZ的电源频率;高频变压器的工作频率一般都在1KHZ以上,甚至几十KHZ或者上百KHZ,应用范围不同频率也不一样。
  最后,应用方面
工频变压器一般多用于将220V或者110V工频高压变换成工频低压,供小家电的电路板供电使用(如豆浆机、抽油烟机、音响等等,应用范围比较广泛;高频变压器用途就广泛了(如;手机充电器,电子镇流器,开关电源,彩电电源,电脑电源,液晶驱动及电源等等许多场合都有使用)。
看完上面问题就来了,像无铅焊台这种要求高回温速度快的特点,那么它究竟用的是低频的还是高频的变压器?那么它采用的这种变压器的原理是什么?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分为工频与高频,,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T12的发热芯吗?如果是的话.可以用12V和24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为工频与高频,,

是的,那么哪一个才是他们使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