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联想K20-80不开机

楼主(2020-07-29):
    一台联想K20-80,按开机键小绿灯闪一下就灭掉,报价后拆机,三板斧,BIOS电池放电,刷BIOS,还是不亮机啊,上论坛查查看看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有个老哥也是这个问题,说PG信号的事,按照他的说法把系统待机部分的PG信号割掉,还是一样哦。没办法跑线路看看开机条件吧,跑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搞明白,这机器还没有图纸,太难了。无意中碰到CPU的背面按开机键,能开机,这就好办了。用镊子挨个触碰电阻,三极管,MOS管,最后把管子拆叫才好,这个没有啥技术含量,纯粹是误打误撞。

网友:
没有图纸只有硬来

网友:
厉害了。这样也能修得好

网友:
什么道理,拆了什么管子

网友A:
怎么碰?直接用镊子一个脚一个脚点?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没有理论没有说服力啊

网友:
真的算是误打误撞吧

网友:
修板子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没图纸能修好技术不错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挨个碰是怎么个碰法,和拆件有何关联?

网友:
别问我为啥拆了这个管子就好,其实我也不知道。反正它是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碰?直接用镊子一个脚一个脚点?

就是那个管子,不过是拆完后拍的。

网友:
没图纸就难办了,还是运气好

网友:
休眠开关
????

网友:
谢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再装回去试试说不定就是加加热这一块就好了。

网友:
都这么修 以后中坑哦。多学学基本

网友:
rtc电路漏电吧,

网友:
这是不是叫误打误撞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