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V星代工的Ih61m联想板

楼主(2020-07-29):
修一V星代工的Ih61m联想板
此板故障为不触发!目测板块无短路烧坏的元件,上电测主板pwm btn针脚有3V电压,测pci-e b10脚0V(不正常)
b10脚由待机芯片u31产生,通过短接Q57 CE极后pci e b10正常输出3.3V,Q57三极b极为低电压(不正常),条件得往上查!

测IO 101脚待机好信号rsmrst#为0V(不正常),通过图纸分析,up0104p待机机芯片总共有2块,另一处为∪52,测6PIN 无3.3v输出,测供电脚3pin Vin 5V(正常),2pin en
有0.8-1V多(异常),en正常开启是5V,与之联接的是Q128场管,怀疑管不良,去掉后正常触发此板修复

网友A:
没有供电的还是好修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供电的还是好修点

是很好修!没BGA总有点限制与顾虑

网友C:
遇到好几块这种都是桥坏了

网友:
楼主技术还不错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遇到好几块这种都是桥坏了

条件有限!遇到桥坏的板子顶多加焊下桥,再折腾下去也赚不了几块!现在修板真心赚不了钱!

网友:
久不修板了,偶尔修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条件有限!遇到桥坏的板子顶多加焊下桥,再折腾下去也赚不了几块!现在修板真心赚不了钱!

今早刚好拿来一块V星H61   不定时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早刚好拿来一块V星H61   不定时蓝屏

好事多磨!又是块难啃的骨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很好修!没BGA总有点限制与顾虑

BGA不是随便就能买的,关键是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条件有限!遇到桥坏的板子顶多加焊下桥,再折腾下去也赚不了几块!现在修板真心赚不了钱!

要看3VSB是否短路,短路了基本是桥坏,不短路基本不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BGA不是随便就能买的,关键是贵。

贵不贵是其次,问题有没有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要看3VSB是否短路,短路了基本是桥坏,不短路基本不坏。

除桥虚焊问题干它一下,其它桥坏短路好像真没必要浪费时间

网友:
这主板常见故障

网友:
常见故障才能一劳永逸,惯通病的主板最好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贵不贵是其次,问题有没有必要!

其实很有必要的,修笔记本换桥换CPU换显卡,哪个都是要BG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除桥虚焊问题干它一下,其它桥坏短路好像真没必要浪费时间

那是因为你修的是低端主板,要是修一块Z390主板,价值1800元,桥坏了,换桥成本才200元,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因为你修的是低端主板,要是修一块Z390主板,价值1800元,桥坏了,换桥成本才200元,你觉得有没有必 ...

高端又怎么样!十块你敢说三成是高端板?高端板修的机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很有必要的,修笔记本换桥换CPU换显卡,哪个都是要BGA

笔记本另当别论!利润高的东西谁不搞!当然需要

网友:
联想主板桥坏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