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看看这U还有救吗?

楼主(2020-07-29):
一年前自己用的一块I5 7400的U,换CPU的时候掉地下了,角断了一点,还有点弯,后面被我掰直了,居然点亮了
当时也没管,反正换了新的又能点亮当时没在意,今天想找出来玩玩,结果出现问题了,在不装风扇的时候能正常点亮,装上风扇后点不亮了,反复试了好几次,把风扇取下来,然后拿出CPU,再装上去,只要不装风扇就能点亮,装上风扇就完犊子。估计是伤到肾了,抗不了事,一有点压力就不举!这尼玛就有点难受了,要不你就干脆坏了还没得想,这半死不活的样子看着蛋疼,情各路大神看看,这玩意还有救吗?

网友:
上风扇时,会加一定的压力的,,所以加风扇后变形了

网友:
应该是掉电了吧  装上试一下 还能用吗

网友:
怎么样了   现在什么情况

网友:
上风扇的时候会向下压CPU   你看下座子与CPU 那里对应的针脚  处理下

网友:
有可能真是伤到肾了,里面的几纳米的原件有损坏,加风扇一挤压就不行了

网友:
上机试呗,不亮就抬走吧。

网友:
是空脚的话可以

网友:
用手压下试一试

网友:
cpu座垫点东西,那个位置别让风扇压太实,瞎想的,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装cpu时,坏角处用纸垫一下试试。

网友:
有块6100的U,也是这样,报废处理了。

网友:
换个浸泡式水冷机箱吧

网友:
这样的只是凶多吉少了

网友A:
有个amd的cpu掉了几个脚,有点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amd的cpu掉了几个脚,有点可惜了

可以补针的

网友:
伤到肾了!废了。半残废

网友:
50包邮杰俊抽

网友:
拆散热盖,修补

网友:
拆开散热盖,修补缺角,补线,补点

网友:
弄一个不压的散热器弄在上面

网友:
这基本报废了吧

网友:
这还能玩啊,厉害了,不稳定呢

网友:
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网友:
只有想办法不压了

网友:
有可能真是伤到肾了,不稳定了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风扇和CPU隔开,中间用导热膏填充,是可以的,聪明的我就是这样搞得

网友:
这U估计要凉!!我上次一个U中间缺角,只能用一条内存了!第二条死活不认!

网友:
上次我把一个i3 4160掉地上了,基板摔弯了,测试正常 但是心里觉得不好看,掰直了 然后彻底凉了,放大镜能看到基板裂缝了

网友:
估计半生不遂了

网友:
加焊试试吧

网友:
报废了,点亮也不稳定

网友:
可以滴点胶水在掉皮的位置,胶水不要搞到触点

网友:
缺角处垫起来再装风扇看看.这样估计也不稳定.

网友:
用独显试下。我也遇到一块g3930角摔了就是基显点不亮,独显可以

网友:
板层有受损了吧

网友:
散热器处理下,不要让它压到受伤的那个角。

网友:
风扇就不要装了。弄俩蛋放上面估计能好

网友:
估计废了
。

网友:
这种很明显无解了 压风扇上去 就不亮 证明cpu内部虚汗了

网友:
买二手估计有人收,省的愁

网友:
冷冻一下,看还有用水泡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