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华硕,技嘉通病,以及最近收获,及案情分析

楼主(2020-07-29):
           嘿嘿,各位迅维的大师傅好啊,刚入行的我看了各位大神的帖子,感慨万千啊,不得不说,厉害
每天看着各位师傅修主板,我心里那个激动啊!!!每天拿着主板对照学习,知识慢慢的积累了起来。
                                                                                                    那就不拍MP了,上主题

华硕B85M-F REV 1.00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示
开始检测:CPU电压1.78V/PASS     DDR内存 1.5V/PASS
                核心电压0.78V/PASS    PCH1.5V/PASS
                PCH1.05/PASS     SMBCLK/3.3V/PASS
                SMBDATA/3.3V/PASS     SMBALERTB/3.3V/PASS
                12V/PASS  3.3V/PASS    3.3VPWERGD/NG
                CLK/CLK/0.4V/0.3V/PASS
看来问题出在PWRGD这里,往回查根据时序如图。(借用月饼老师图

IO要发出PLTRST信号,首先南桥要收到VRMPWRGD信号然后发出SYS_PWROK/PLTRST信号。
打开点位图,找到CPU管理芯片,图中信号经过PQ803然后发送给南桥。测量无输出,此管为控制信号管。
拆除无碍,直接拆除,上电,跑马亮机。

第二片
ASUS B85M-F REV1.00
故障现象为触发掉电
   开始测量。
VCOER/0V/NG   DDRVTT/1.7V/PASS
DDRVCOER /0.78V/PASS  PCH1.5/PASS
PCH1.05/PASS     SMBCLK/DATA/ALERTB/3.3V/PASS
PCIX16/X1 /CLK/CLK/0.4/0.3PASS   PCIX16/X1PWRGD/0V/NG

由于是触发掉电,测量数据有所差距,由此看出问题点是VCOER没有CPU核心电压
找到CPU管理芯片,测试输入条件。

VCORE VCC/PASS SVID/DATA/CLK/ALERTB/1.0V/PASS
VBOOT预设电压/0V这个电压为0V肯定不会有CPU电压。

既然输入OK,找到VCORE EN 如图,PQ801开启VCORE电压信号。
量测无输出,可以直接拆掉,上电不在掉电,CPU电压正常输出。
所以VBOOT正常输出。
最后,上电顺利亮机!!!!!

(3)GIGABYTE技嘉B85M-D2V-SI REV3.0
故障现象:不加电
开始测量
3VSB/3.3V/PASS  RTC/3.3V/PASS
RTCRST/3.3V/PASS  PWRBITN/3.3-0-3.3V/PASS
IO_PWRBITN/3.3-0-3.3V/PASS  SLP_S3/3.3VPASS
PSON#/0V---0V/NG
由此看出,IO没有拉低PSON#,之前看到过IO到PSON会腐蚀断线(借前辈经验)
于是直接拿列支/列子/强制拉低PSON,接上显示器,点亮了!!!
开始查找图纸,找到io,发现9脚为PSON#脚。到绿线对地二级制为1!!!!!
果不其然,听大神们说可以飞线,于是我也模仿了起来。
经过疯子般的刻苦专研。。。。。。。。。。
终于!!,插电。开机!!!!噢噢噢噢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不久之后风扇转了
                       滴,一声蜂鸣器的响声,多么美妙!!!
此图为PSON位置。

第4片
GIGABYTE B85M-D2V REV3.0
故障现象:插不插内存都报警
开始测量
CPUVCORE/1.78V/PASS  DDRVTT/1.5V/PASS
DDRVCORE/0.78V/PASS  PCH1.5/PASS /1.05/PASS
CLK 0.4/0.3/PASS  PCIX16/X1CLK3.3V/PASS
PWRGD/3.3V/PASS  12V/3.3V/PASS
为何电压正常,还是不过内存????
于是寻求大神,在论坛上看到,内存也要SMBCLK/SMBDATA/SMBALERTB 信号
找到图纸,查询,SMBCLK3.3V/PASS  SMBDATA/0.22V/NG SMBALERTB3.3V/PASS
噢噢噢噢!!!!问题出在这里,SMBCLK居然只有0.22V 这肯定不对
查信号,SMBCLK经过NRN25电阻,测量。3.3V居然OK 。且阻值完全OK。
!!!!!怎么办,好慌。距离成功就差一点点。
论坛大神肯定知道结果。果然,看到了一位大神的帖子。
可以用显卡槽的SMBCLK来公用!!!!!
好的,我冷静下来,没错飞线,但是这很难。
我知道,我可以。我可以试试!!!

尝试了许久,汗水渐渐湿透了我的衣服,这该死的天气!!!!

哦哦哦哦哦,飞好了!!!!

再次上电,哦哦哦哦哦!!!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滴!!!
哇偶!!!!开机了!!!!!
显示器显示了!!!!!
图中为NRN25位置

发一张亮机图(我成功了)
附上飞线

在这最后,把图纸点位分享给大家,码字不易,求加分加精;P。

谢谢大家观看!!!!

补充一项

通病(借用前辈指点)12V VIN检测电路/大于2V会引起主板掉电

总结:
GIGABYTE技嘉主板通病
BIOS损坏导致跑乱码或者不跑吗,至于原因呢是应为ME固件导致的。
12V/5V检测电路会出问题导致掉电,当电压高于2V会掉电,反之则🆗
PSON#会腐蚀断线,这个呢,原因就不必多说,毕竟和环境有关嘛。
内存卡15/55/4F等等,,,看起来像BIOS问题,其实不是啊,SMB总线会导致内存无法复位。
USB15秒自动关机,这个怎么解决?OC#USB的(说到排阻,华硕的822真的容易坏)排阻或者USB后面的小六角会导致
USB孔不能用,后面的小六角直接拆掉,不行就查下SMB的输入。

ASUS华硕主板通病
VRMPWRGD/VCOER EN这个信号控制的三极管真的很容易坏。会导致掉电。
以及822排阻真的容易坏,BIOS倒是挺少。
我修过坏的多的是给PCH南桥供电的那个复合MOS场控制管不输出3.3V供电给南桥提供1.8V供电。
USB15秒关机的,,,,,OC#USB/822的排阻真的容易坏。
然后关于不触发的,关不机的,那都是连接PSON这个信号的排阻容易坏,害,坚若磐石的尿性大家都懂。
然后关于100系类的主板,H110-K那一款之前有看过,通过改电阻可以使用。100系类的VCCSA这个信号真的很容易出问题。
以及1.05ME供电,在华硕ASUSB85M-GAMER这款大版中体现很多,1.05ME导致的桥损坏。

H61系列之前修的比较多,通常就是掉电。
技嘉的有  :VCCSA/VTT_PWRGD/PCH_1.5V/1.8V  CPURST这些
华硕的有:   VRMPWRGD/VCOEREN 12VVIN检测。PSON断线等。

200系类的,我修的很少,大概有这几种
VCCSA/VCOREEN/VCOER短路/2.5V偏低/偏高掉电。VCCIO.

300系类的,至今真没看过,都直接送修。

 会员837053300鑫豆2025-7-25 09:53
 会员549618300鑫豆2025-7-15 15:45
 会员342419300鑫豆2025-1-18 18:02
 会员1246198300鑫豆2024-9-28 12:27
 会员1559330300鑫豆2024-7-27 15:08

(9)图纸 GIGABYTE GA-B85M-D2V-R30 (1) - 副本.pdf

552.66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2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5)点位 Asus B85M-F 1.00.fz

97.33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点位

(9)点位 GIGABYTE GA-B85M-D2V-2.0 位置图 - 副本.pdf

61.11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6)典型上电时序 Gigabyte GA-B85M-HD3 Rev 1.0_Power Sequence.pdf

577.08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2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时序

(6)典型上电时序 Gigabyte GA-Z97M-D3H Rev 1.0_Power Sequence_140603.pdf

614.81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2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时序

网友A:
多谢大神分享  现在台式机修的很少

网友B:
可以可以!这是好东西:handshake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

支持 反对

网友C:
非常精辟 而且实用 值得新手学习,这个上电时序真是难点

网友D:
那个从显卡槽飞出SMCLK的操作有点没看懂。是你的主板上的SMCLK有断线才飞的吗?飞线后又如何保证信号线的等长的?

网友E:
300系列的无cpu电压,有次检查出五脚与非门芯片问题

网友:
非常精辟 而且实用 值得新手学习,这个上电时序真是难点,整合发帖不容易,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大神分享  现在台式机修的很少

哪有哪有,都是仰仗各位大神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可以!这是好东西:handshake

求加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精辟 而且实用 值得新手学习,这个上电时序真是难点

谢谢夸奖,我的荣幸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个从显卡槽飞出SMCLK的操作有点没看懂。是你的主板上的SMCLK有断线才飞的吗?飞线后又如何保证信号线的等长的?

是的,我一般飞完线都直接打好胶

网友:
引用 网友E:
300系列的无cpu电压,有次检查出五脚与非门芯片问题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B:
怎么加分  不知道怎么加

网友G:
上B150M的通病吧老铁,我知道你不止这点料的

网友:
挺齐全的,学习了,

网友:
看完后收货良多

网友H:
大佬是真的,戏精也是真的

网友:
厉害啊 分析十分到位

网友I:
RSMRST这脚阻值非常低,这脚也容易出毛病,漏电的,也有击穿的,造成这检测电压,2伏左右浮动的也有不少

网友I:
我还有一个华擎杀手板b85一直都查不到问题,有复位,有时钟,各电压都正常。包括me电压,就是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加分  不知道怎么加

点评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B150M的通病吧老铁,我知道你不止这点料的

B150这阵子修的少,下次再聊

网友:
引用 网友I:
RSMRST这脚阻值非常低,这脚也容易出毛病,漏电的,也有击穿的,造成这检测电压,2伏左右浮动的也有不少

确实,电阻腐蚀的比较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还有一个华擎杀手板b85一直都查不到问题,有复位,有时钟,各电压都正常。包括me电压,就是不跑码。

BIOS刷过吗?看看BIOS片选有没有波形

网友:
能帮到你们是我的荣幸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佬是真的,戏精也是真的

哪有哪有,还是小白呢

网友:
修的不错,小白学习了!

网友(点评):
哪有,大神光临,荣幸荣信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是的,我一般飞完线都直接打好胶

SMBUS的信号线不需要等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SMBUS的信号线不需要等长吗?

我一般都使用粗线,长度倒是差不多就行

网友:
还有这么多主板修好事,现在收不起价格,几十块一块,主要还是维修乐趣,加信仰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刷过吗?看看BIOS片选有没有波形

我没示波器,也刷了好几个bios,也无用。

网友J:
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当然是修好了鸭

网友K: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共同进步

网友L:
很棒,台板还是有点市场的,量大的话,利润还是客观的

网友M:
非常精辟 而且实用 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从显卡槽飞出SMCLK的操作有点没看懂。是你的主板上的SMCLK有断线才飞的吗?飞线后又如何保证信号线的等长的?

又不是AD线,还要什么等长。这是总线。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我还有一个华擎杀手板b85一直都查不到问题,有复位,有时钟,各电压都正常。包括me电压,就是不跑码。

全正常电压就刷BIOS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SMBUS的信号线不需要等长吗?

总线,不是ad线,与cpu交换数据的DMI才对长度要求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很棒,台板还是有点市场的,量大的话,利润还是客观的

谢谢大神鼓励,我会一如既往的努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非常精辟 而且实用 值得新手学习

能帮到你们就好

网友:
都是很经典的故障,

网友:
楼主优秀,我等学习了!!

网友:
楼主修板的修板技术已经练到若火纯清了

网友:
华硕8系列的绿线到IO也会断线,基本都是IO到CPU座子上面电阻之间断线,电阻到绿线正常

网友:
能帮到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好棒!!!!!!!!!!

哈哈大神光临欢迎欢迎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还有一个华擎杀手板b85一直都查不到问题,有复位,有时钟,各电压都正常。包括me电压,就是不跑码。

恶意灌水,小心账号

网友:
断线一般都是主板霉了,在放大镜下很容易看到断线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好棒!!!!!!!!!!

感谢支持

网友:
感谢分享  就爱干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全正常电压就刷BIOS呗。

刷了,刷了好几个BIOS

网友P:
帖子不错,不过USB拆ESD没好,应该查的事USBOC吧,华硕最爱236断线,可以直接飞3.3V

网友:
引用 网友P:
帖子不错,不过USB拆ESD没好,应该查的事USBOC吧,华硕最爱236断线,可以直接飞3.3V

好的,感谢您的肯定

网友Q:
小白来学习一下   经典的B85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Q:
小白来学习一下   经典的B85板子

共同进步,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R:
现在的主板太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现在的主板太难修了

还好,台版还是有市场率的

网友:
哈哈哈共同进步

网友S:
楼主来点100 200系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来点100 200系列的

最近修的少啊哈哈哈

网友T:
维修        宝典

网友:
可以可以!这是好东西

网友:
能帮到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T:
维修        宝典

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大神光临,幸会幸会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一个帖子写一个案例更好

网友:
随便点了一下 扣5下载分

网友(点评):
哈哈哈没事没事

网友U:
新手能有这样的成绩不错啊 加分也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U:
新手能有这样的成绩不错啊 加分也多

恶意灌水,小心账号

网友:
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是上电时序

网友V:
66666    这种秒杀的感觉应给是非常爽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V:
66666    这种秒杀的感觉应给是非常爽的 哈哈

哈哈哈,感谢您的认可

网友:
共同进步,合作共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W:
大佬厉害,正是我需要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W:
大佬厉害,正是我需要的东西

哈哈哈,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X:
学习了...............................

嗯,能帮到你们就好

网友Y:
牛逼的不要不要的  最好加点权限  要不会拿烙铁的就会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牛逼的不要不要的  最好加点权限  要不会拿烙铁的就会修了

哈哈哈,感谢您的支持鼓励,一起进步

网友:
这个收藏的 台式机利润低修的少

网友:
完全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收到收到,天明哥

网友:
技嘉修的比较少

网友:
这是好东西 赶紧收藏以后遇到可以借鉴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威武霸气侧漏,厉害了,我有个V星B75主板VGA和DVI口不显示,屏幕有信号但是黑屏,请问如何修?

网友(点评):
插上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
没图纸还是不搞搞

网友:
牛逼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2020-08-28):
引用 网友F:
恶意灌水,小心账号

网友:
华硕,技嘉通病就是多

网友:
已经非常优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