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6 A1707卡苹果LOGO

楼主(2020-07-29):
A1706A1708卡苹果LOGO

3片A1708 1片A1706同样现象卡苹果LOGO一不是传感器问题,现在怀疑CPU空焊或不良,走过路过的帅锅美女们什么说,是不是要干u呢

网友:
干就完了      。。。。。。。。

网友:
内存颗打了黑胶,慌了

网友:
我能说我不会修苹果吗

网友:
卡LOGO先刷BIOS啊

网友:
哪有A1707 是A1708吧

网友:
楼主传感器是哪个东西?重力传感器吗?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不要扩大故障

网友:
万事先干桥

网友:
先排除硬盘bios

网友:
我只是来凑热闹的,

网友(2020-11-01):
先装个WIN10进去看看,有什么东西不正常

网友:
内存概率绝对大于CPU  滚动条走一了一半以上,内存概率高

网友A(2020-12-08):
你好   你的搞好了吗 !什么问题!我也遇到一台一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的搞好了吗 !什么问题!我也遇到一台一样问题

A1706是指纹T1芯片

网友:
是要换吗?

网友:
我遇到一个这硬盘坏了 这种硬盘能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