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联想小新V4000

楼主(2020-07-29):
求救小新V4000为啥进入BIOS里面选择保存设置就不亮机。这是什么原因。求解谢谢

网友:
在BIOS里面,都改动了什么

网友:
你在BIOS里面社设置了什么 ?

网友:
BIOS设置动坏了就再把设置恢复默认呗

网友:
那怎么装系统哈。每次设置 一下就要重烧一下。查了一下有一样的现象,说是独显坏了。我查了主板电压都正常,是否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A:
因为每次重烧都是恢复默认,然后设置U盘启动就出现独显启动,这样主板启动了,但是显卡不工作,导致能开机无显示。

网友:
如果还能够亮的话就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每次重烧都是恢复默认,然后设置U盘启动就出现独显启动,这样主板启动了,但是显卡不工作,导致能开机 ...

显卡不工作?建议重新刷个BIOS 或者跳开显卡试试

网友:
没有看懂啊

网友:
把BIOS 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
我遇到台式机主板,设置好了,保存重启就不亮,必须清零才亮机,

网友(2020-08-31):
升级下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