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Hp1005打印机打印白条故障

楼主(2020-07-29):
今天收到一台Hp1005打印机,打印中间白条,刚开始以为是硒鼓故障,连续更换2个没有用,后来直奔激光器而去!把四梭镜清干净,解决问题!值得注意事项,激光器光入口有一个上下按动的黑色胶棒,安装时注意一下!直接上图!

网友:
激光器脏了,,,,,,,,

网友:
这机子好脏的说

网友:
曝光开关,,,,,,,,,,,,,,,,领导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蛮常见的

网友A:
楼主这说的详细 给你加分了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这个问题跟那个六棱镜没有关系,不用拆机,用棉签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2020-08-31):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说的详细 给你加分了

谢谢你,我会继续努力

网友:
这个四棱镜脏了会引起纸张从左到右的慢慢颜色越来越淡, 楼主这个问题 应该不是棱镜脏了, 可能是其他地方你清洁后问题得到解决,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2020-10-01):
这种故障的现象原因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