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自己用的一台联想l-865lgvq,用吹风机清灰后无法触发

楼主(2020-07-29):
清灰之前正常用着。看着太脏了。用吹风机吹了吹。又地上磕了磕。以前里面有锯末。雕刻机用的电脑。结果无法触发了。量了一下待机的开机阵脚0.7v,内存2.6v,cpu 1.3v,拔下CPU供电可以强制触发。接着就掉电。插上CPU供电无法强制触发。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网友:
这个板子有点年代啊

网友:
可以买块主板  没多少钱

网友A:
开机阵脚不是应该3.3以上吗 0.7太低了

网友:
几十块的板子 换了 还修什么

网友:
我们专门做工控电脑主机。

网友:
这个865板子是没有维修价值,但是想学习一下。

网友:
其中一个mos管k3918坏了,找了一个3004换上后,点亮了,mos管不好拆焊盘拆坏了一个角。

网友:
不触发还能测到内存和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阵脚不是应该3.3以上吗 0.7太低了

触发信号不一定非要高低高

网友: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学习收藏了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