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下这几个电阻各是多阻值?

楼主(2020-07-29):
请大家帮我看下这几个电阻各是多阻值?

网友A:
找找电路图对照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找电路图对照下

没有电路图,也没有点位图   就是什么都没有,这台笔记本我已经修了有一段时间了,进水特别严重,上家没修好,我这里是二修,我换了好多电阻,具体是多大的,我也不知道,我随手装上10K或100K的,现在修到能开机进系统了,有时候会蓝屏,报什么显存检测错误,所以想看下是不是我换的电阻不对导致的

网友:
拯救者y7000板型和这个有点像,它有图纸,可以参考下看看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