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固件坏还有救没

楼主(2020-07-29):
这盘还能不能维修,数据不重要的话还有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修倒是能修,只是能修这个的人极少。

网友:
一般是固件问题,只是看有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跑个自校准就好了,这盘

网友:
不要数据可以跑自校准,要数据可以尝试热交换

网友(2020-09-16):
这个盘估计 清SMART 然后全盘清除一遍就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