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15,IB250MH主板,正常触发没有CPU供电

楼主(2020-07-29):
CPU供电是3+2的,NCP81203+81161的组合,PCIE的复位测了一下没有
电源芯片NCP81203中的en和5v,12v供电,SDIO、SCLK、ALERT#都有1.0左右电压,但是没有VR_DRVON信号给后级驱动芯片81161,所以没有CPU供电
81203是新换的,还有可能是哪里出问题?

新更新:因为是业余选手,不知道怎么测电流
台式机联想M415的,主板是IB250mh,刚刚测量的ATX给IO的atx_pwrok有,IO给南桥的DSW_PWROK也有
但是下一步南桥应该输出给CPU的PROCPWRGD没有,能说明南桥坏了吗

网友:
首先 你这什么机器,,是吧,,电流走多少,,其他供电电压是否正常,,这都需要说清楚,,

网友:
联想M415的,主板是IB250mh,刚刚测量的ATX给IO的atx_pwrok有
IO给南桥的DSW_PWROK也有
但是下一步南桥应该输出给CPU的PROCPWRGD没有  能说明南桥坏了吗

网友:
买个新的回来做对比

网友(2022-06-02):
南桥可能性最大

网友(2022-08-08):
楼主 有没有这个NCP81203 图纸啊 方便分享下是那一个机型的么

网友:
找到了 论坛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