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能听见正常开机声音,就是没有光源!

楼主(2020-07-29):
(图片)

网友:
灯泡坏了?

网友:
估计是灯泡问题

网友:
检查灯泡看没有问题先

网友A:
一般是灯泡坏,也不排除点灯板,主板信号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灯泡坏,也不排除点灯板,主板信号EN

这款是LED灯泡

网友:
灯泡、点灯板等,,,

网友(2020-11-28):
检查LED灯珠相关
一共就两三块板,
一块接5寸屏的大板,一块供电板,还有块输入输出的副板。
供电板:220进,12v,5v出,分别进主板、风扇。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