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20-07-30):
一块华硕b75的板子,刚买时sata经常识别不出或者掉盘,后来自己好了。之前一次正常使用中坏掉,开机跑码00。断电电一会冷启动又好了,使用了几天又坏了,现在开机键盘大小写灯有反应,但显示器不显示,求教大神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检测的话用万用表怎么测?测哪里?
华硕

网友:
插独显试试

网友:
不显示是显卡电源供电问题,已修复

网友:
这个主板时好时坏,坏了就开机风扇转无显示跑码00,问一下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应该测哪里的电压?求大佬指教

网友:
现在开机系统转圈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