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V-PLUS R1.01触发掉电

楼主(2020-07-30):
板子到手通电可以触发,触发之后就断电,掉电前量了电压,基本都有,PCIE没有复位,没思路上迅维看了下有位大哥的帖子跟我的很像,CPU电源芯片ASP1252MNTXG   40脚为底不正常(H_THERMTRIP#信号控制SQ22的B极 ,C极控制SQ20的B极拉低40脚),正常为高,顺着找下去,发现SQ20坏了,换掉后正常开机,感谢发帖的大哥,感谢迅维,这种问题自己找会很费时间。

网友:
谢谢你分别指出元件位置 以后要修到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华硕的这个温度电路,坏的很多。基本都是秒

网友:
触发亮电,厉害了。
以前我只根据开关排针电压低,找到问题,修复。
不然,真没头绪。

网友:
温控电咱华硕也开始有问题了。

网友:
以前以为复位有了才会有温控

网友:
学习了,做笔记。膜拜大佬们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碰到可以秒杀。

网友:
有图纸么你

网友:
有点位图鑫制造里就有

网友:
有点位图就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