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HD3安装系统蓝屏

楼主(2020-07-30):
技嘉GA-B85-HD3,VER2.1,主板加U、内存测试正常,加硬盘安装系统,用U盘启动并GHOST纯净版系统到硬盘后,重启没能正常进入硬件驱程安装而是蓝屏。
将这个安装系统安了一半的硬盘接到另一块主板Z97-HD3上,顺利安装硬件驱程,系统正常运行。说明B85主板还是有问题,请教各位大师,问题出在哪里?
附加说明,硬盘是80G的SATA盘,早期的SATA盘,有点老。

网友A:
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安装系统,已复制安装文件到硬盘,重启后蓝屏,未能正常进入硬件驱程安装。

就是想请教大师您,问题存在哪里?

网友:
哪位大师遇到过类似经验,分享下,谢谢。

网友:
换个硬盘装系统呢?

网友:
cpu有没换过?

网友:
好的,再换个较新点的硬盘,500G,的试试。按理,硬盘是最不挑硬件的

网友:
直接换一块硬盘测试

网友:
与CPU有关?不会的吧

网友:
是不是主板设置问题

网友:
已设置成为IDE模式的。
就在启动WINDOWS这个界面时,那个四色动态图刚一出现,就变蓝屏,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谢谢。换个CPU,不妨多试。

网友(2020-12-10):
先换个电源试试,再换系统,内存条,内存插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