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A CPU供电芯片坏导致大短路维修

楼主(2020-07-30):
  机器型号:三星300E4A

  主板板号:BA41-01666A

  故障现象:意料之外的大短路,排除后电流上到0.2几掉电。

维修过程:
  机子拿到手插入电源5A大短,测量一下各电感阻值基本正常,公共点阻值居然也正常,再测电源接口也正常,通电还是5A 于是以接口为起点依次往下查Q4P沟道AON7403 短路,再查到Q61双MOS管 AP4232BGM发现D级 G级短路,果断拆掉ISL6255芯u8 再拆掉管 大短排除。

  找了好几片三星板双MOS管都被拆了,只好找2个普通MOS管改上去,再装上芯片。

  然后通电待机电流偏大 IO MEC1310发烫 3.3V短路,果断拆掉换个1310和1308不通用 72脚不一样) 。再通电触发电流上到0.2几掉电 拆掉内存CPU一样,想到之前IO短路过先刷个BIOS 无果 ,由于此版没有标号 找来图纸 点位开始查电压 首先查各路供电 内存 和1.05V有了显卡没电压,开始拼命修于是进入了死胡同 显卡供电芯片ISL95870 U21 开启。

  13脚没电压 由EGFX_CORE_PWREN 而来 D10这边没装件,查EGFX_CORE_PWREN。

  想让EGFX_CORE_PWREN 有电压Q19 G级必须为低电平,可是又是受Q18 G级CHP3_PEG_PWREN#控制,Q18 G级直接是南桥控制。

  当断开SMT6让Q19D级强制出电压,显卡电压和3.3V Q16 转换正常,电流还是0.2几掉电,郁闷纠结了一下,想到会不会是先有CPU供电的,于是重点来了,查ISL95831供电23脚19V居然没有再仔细看。

  R90烧坏 23脚短路。

  果断换个ISL95831 再通电,电流哗哗哗就升上去了,到此结束。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