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D630 版号la-3301p不稳定维修

楼主(2020-07-30):
疫情影响,生意难免有所波动,新型电脑cpu坏的多,面对生活,只有硬着头皮再老的电脑也修,不然换板成本上来,老电脑客户不一定修,言归正传
此电脑拿过来是不触发的,我拆开之后看到进水的痕迹,就简单处理了一下进水的地方,然后风枪加焊补锡,测量没有短路的地方,就上电试机,竟然亮了,开始装起来,可是一装起来就不开机了,电流0.25掉电,那就开始拆外设,拆到最后还是这个故障。老老实实把主板再拆出来检查,妈的,又正常了,心哇凉,这个机器不稳定呀,不正常的时候坚持十几分钟就正常了,然后放两个小时由不正常了,测量的时候只有抓住不正常的十几分钟去测量,面对这种电流0.25的机器,cpu电压没有出来,先查前面的各种电压包含二级转换电压都正常,抓住不正常的十几分钟,开始全板找元器件测这些二级电压小电压等,过程也比较心酸,这个板子丝印小,元器件密集,只能慢慢找慢慢查,每次只能测十几分钟,正常就不好测了,循环四五次测试完了都正常。

然后按照思路,要想出cpu电压还需要pg信号,就开始测pg信号,不得不说早先的Dell,做工还是比较好的,一个门电路做的都很仔细,先上一个pg信号门电路正确的电压图,

再上一个实际测量的pg信号门电路图

再上主板上面的实际测量图,上拉电阻r132上端3.3正常

上拉电阻r132下端1.0左右不正常

故障点很明显了,要不就是u12不稳定,要不就是上拉电阻不正常,要不就是滤波电容不稳定,先拆电容c134,电压还是1v左右,再换r132,换20k还是1v,拆掉u12也是1v,看来电阻要换小的,20k换10k,电压上升到2.2,感觉还是不稳当,

直接直连吧,再测稳稳的3.3v,很爽。

最后附上亮机图,

最后就是老生常谈的话了,求加分,求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A:
。。。。。。。。。。。。。。

你是水贴的吧

网友:
这机器该故障不是新鲜事,好早前就修过的,就是U12问题,一加热可以好会,有时几天,有时几小时。从电路图上看出U12双反器在这都用上了,最后直接把拆掉,短接12脚,后面使用一直正常了。

网友(点评):
一发帖子你们都成大师了,我就是混个分,你们老鸟不要嘲笑

网友:
虽没找到终极原因,但能亮机就行了

网友:
这个有点老 不稳定不好搞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不好搞,搞好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这机器真不值当了吧

网友:
新手看这些电路都看不懂,不知道哪里要高电平,哪里要低电平

网友:
有时老机器才是考验基本功。。。。特别是新手练手都是从老机器开始下手。。

网友:
好老的机器哦

网友B:
换块主板应该也不贵吧

网友:
这机器得十几年了吧

网友:
收多少钱 才是关键

网友:
谢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客人愿意掏钱,你乐意研究一翻,此为快乐也。

网友:
技术不错 能分析并找到电阻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 加了70分

网友:
这个古董可以收藏了

网友:
要是我修到这样的板子。就直接换板了。有点划不来。

网友:
老电脑换板也便宜了,难修的问题都直接换

网友:
同行维修,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块主板应该也不贵吧

换主板,客户不一定修,做同行维修不能挑机器,不能动不动换主板

网友C:
上拉电阻换小,只能短暂的解决问题..日子久了还是可能会再出现问题,很明显这个部份应该是有部份漏电的情形,包括电容不良或者是板层问题,通常直接飞线把中间的截断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拉电阻换小,只能短暂的解决问题..日子久了还是可能会再出现问题,很明显这个部份应该是有部份漏电的情形,包括电容不良或者是板层问题,通常直接飞线把中间的截断比较安全.

我知道,我最后把u12拆了直连1 2脚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焊接下来刷的  还是飞线刷的?

网友:
楼主这个是焊接下来刷的  还是飞线刷的?sddddE Es dffffffffffffffffffs

网友:
费那么大力才100元,满眼辛酸泪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先学习收藏了

网友:
100块钱,同行生意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块主板应该也不贵吧

换主板客户不一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