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开机按钮KBC_PWRBTN#这个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0-07-30):
今天看一台Dell 14-3459 板号14236-1,刚开始不触发,拆机,测着没短路,放电后还是不触发,然后就测开机按钮电压,整3v(按开机也有跳变),水平有限不知道什么问题。
后面拿表这里戳那里戳又能开机了,KBC_PWRBTN#电压还是整3v,我什么都没弄,所以想问下开机按钮KBC_PWRBTN#电压是所有机器固定的3.3v,还是有些机器特殊不一样?
我现在还是学徒,店里老板教的不多,好多都是看迅维案例去修的,基础差,谢谢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A:
3.3V ,按下开机键应该会有短暂跳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 ,按下开机键应该会有短暂跳变吧

谢谢,有跳变的,现在能开机,电压还是3v,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B:
这个是个高低高跳变信号3.3-0-3.3  明白了吧 也不能一直为高 也不能一直为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个高低高跳变信号3.3-0-3.3  明白了吧 也不能一直为高 也不能一直为底

谢谢,这个电压是哪里发出来的呢?我照着这个信号往图纸里去搜,但是看不懂它是怎么来的

网友:
这个默认3.3V吧

网友:
谢谢,现在能开机,电压还是3v,老板看着没事就叫我装起来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