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电源灰色线,不是渠道了io么》为何,点位这里,看不到走向?

楼主(2020-07-30):
求教下,电源灰色线,不是渠道了io么》为何,点位这里,看不到走向?

网友:
你看图的软件问题吧

网友:
后来有些主板直接不用了。PG信号直接在板上转换的。

网友A:
这几个错字,让人猜了半天,,,,,,
有的可能是接电阻,不一定就是直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错字,让人猜了半天,,,,,,
有的可能是接电阻,不一定就是直通

不是,是直接跑不通。只能看到一个接地的电容。别的什么都没有。点位图上有标记。只有一个元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直接跑不通。只能看到一个接地的电容。别的什么都没有。点位图上有标记。只有一个元件的。

认真看了一下,,这个板子没有使用这个电源OK信号,,,

和你一样的主板,只是它是和你的板子版本不同,你看这个,这个脚是空着的,没有使用、

网友:
你这个板子,只用一个贴片电容把这个脚接地了,,也是相当于没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