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NP450R5V-EN2CN 开机加电到LOGO就掉电

楼主(2020-07-30):
三星NP450R5V-EN2CN 开机加电到LOGO就掉电 在论坛看看下说是电阻去掉就可以  试试还是不行 最后发现开关板开关之前换过  我看看旁边有的电容腐蚀了  果断取掉 在加电测试 没有问题 OK

网友:
应该是腐蚀了吧

网友:
这是吃皮的节奏

网友:
腐蚀了吧............

网友:
开关坏 三星好多机器就这样

网友:
这个默认3.3V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开关短路吧

网友:
哈哈,就相当于长按开关机键啊 这种故障应该很好找啊 一般都是拆后裸板发现二极管档划过排针开机正常不掉电,回头一测开关蜂鸣了

网友:
不错,好经验噢。

网友A:
应该是有轻微漏电

网友:
接在开关脚的电容漏电

网友:
开关面板故障确实好多。

网友:
大佬们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指导一下吗?小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轻微漏电

大佬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指导一下吗?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