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LUS-R2.0-REV1.00进老鼠不开机修复

楼主(2020-07-30):
昨天接到一个客户送来一台机,故障不开机,开盖发现进老鼠,到处都是老鼠尿,清理一下,io,声卡等腐蚀的地方全部拖焊一边,自己有开机关机测试了好几次正常,收了80元心里想着别TM返修,谁知道第二天客户说又不开机了,(客户说之前也有时开时不开,有时候还会自己开机)由于昨天客户在店里等着,所以没有又仔细排查,今天让客户哪来留机维修,打开鑫智造找到这个图纸仔细排查开关信号,最后发现io条件都正常,在不开机的情况下,最后发现O_PWRBTN#_R电压偏低,找到绿线测量电压正常,触发后,绿线还是高电平,一路查过来发现到IO不通,飞线后O_PWRBTN#_R正常,可以拉低绿线,鑫智造用着就是方便,不用到处找资料!!!

最后附上BIOS程序

网友:
这种故障需要细心细心再细心才能修好

网友:
进老鼠;P

网友:
这电脑放在什么地方了,其它电脑进蟑螂的多,但能进老鼠也不一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