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潮7000-13键盘接口

楼主(2020-07-30):
谁有修到这台机子帮忙看下键盘接口第一脚相连的是电阻还是电容?多大的

网友:
看看接地不,接地一般是电容,不接地就是电阻,装个10k的试试

网友A:
看接地不,接地一般是电容,不接地就是电阻,装个10k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接地不,接地一般是电容,不接地就是电阻,装个10k的试试

开关不是在键盘上,刮的时候不小心碰到击穿了,我直接短接了,好像也没啥影响

网友:
0欧电阻

网友:
板子板号呢。。。、、、

网友:
有没有图纸看一下啊.

网友:
不接地应该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