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麻烦问下x20和x23这种带黑胶的尾插有什么好方法除胶

楼主(2020-07-30):
新手小白刚学老是搞掉点。

网友:
350度,吹掉它

网友A:
温度200以上把黑胶刮掉一些先。注意不要太高不然容易吹跑边上的电容电阻,然后在加到300多把尾插吹下来这样就不容易掉点了

网友B:
350°确定可以干下来用的2008改风扇的400度我感觉胶都特别难除啊

网友C:
谁能生巧,多多练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谁能生巧,多多练习……

关键现在是搞一个废一个都怀疑人生了就想请教下各位师傅有啥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现在是搞一个废一个都怀疑人生了就想请教下各位师傅有啥好方法

加热后先用尖镊子把胶除去一部分,等锡完全熔化了,轻轻拿起旧的尾插……

网友:
黑胶上打点焊油 烙铁400度一推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200以上把黑胶刮掉一些先。注意不要太高不然容易吹跑边上的电容电阻,然后在加到300多把尾插吹下来这样就不容易掉点了

楼上正解,屡试不爽

网友:
直接500度吹就全部都掉了

网友:
你们没有试过反面吹尾排么  真香! 直接300度反面吹 锡化了一扯就下来了

网友:
性子不要急!!慢慢弄就不会掉点,,从没掉过,,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0°确定可以干下来用的2008改风扇的400度我感觉胶都特别难除啊

400直接干,不会掉点

网友:
我是410 直接吹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