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81M 全固态版 V23A 主板 上内存不报警不显示

楼主(2020-07-30):
七彩虹C.H81M 全固态版 V23A 主板 不上内存报警,不上内存不报警不显示 一会重启 怎么修呢  BIOS刷过。。。。内存电压1.5 CPU1.73 电压集成电压1.73 都没发现有问题。。该怎么查呢?

补充内容 (2020-11-22 12:25):
按10楼的方法 搞得了,谢谢。

补充内容 (2020-11-22 12:27):
  SMBCLK有电压没有波形,换了一个702小场管好了

网友A:
平台复位PWRGD信号正常吗?时钟信号有没有。
查一下SMBCLK/DATA信号。通常在PCIX16/5 6角。

网友:
条件允许查下BIOS波形有没有?

网友:
查小八角   PICE B5 B6电压多少。正常是3.3V

网友B:
明显已经跑码不过内存了,检测内存工作条件,还是数据总线是否存在断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平台复位PWRGD信号正常吗?时钟信号有没有。
查一下SMBCLK/DATA信号。通常在PCIX16/5 6角。

这些都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已经跑码不过内存了,检测内存工作条件,还是数据总线是否存在断线。

数据总线 用带灯座测试  跟正常的板没有异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有哦。。。。。。

那就查下SMB波形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已经跑码不过内存了,检测内存工作条件,还是数据总线是否存在断线。

SPD供电  内存复位  SMBDATA  SMBCLK,尤其是SMBDATA  SMBCLK有电压没有波形一样不行,要是华硕的话就是通病了。

网友(2020-10-02):
把QS12换掉试一下
不行的话就把QS11   RNS24    222排阻也一起换

网友:
这个地方是一个通病

网友:
有跑码没???先查有没供电,时钟,,,再查,,跑码没,,,BIOS

网友(2020-11-20):
10楼的回答很正确,今天遇到一个,看到他说的就搞定了,也没换东西,只是加焊了排阻,不知道会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