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2 图纸中的cpu_vtt电压是怎么来的?

楼主(2020-07-30):
各位同修,ga-h81m-d2图纸中的cpu_vtt电压怎么来的呢?我使劲找,也找不见。

网友:
1150 的 CPU_VTT 是 CPU 工作后发出来的,第一张图的 L40 不是标得很清楚了?如果没有测到,在内存和桥供电正常的前提下,查 CPU 的 供电、时钟、PG 信号、复位,看哪个不正常了,有图的话,按时序慢慢找吧
大神的帖子建议先看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72714-1-1.html

网友:
1150系类的主板,时许在我的帖子里面有,CPU电压在内存,桥电压正常之后才会出vboot设定电压,同时还包括SVID组合供电

网友:
仔细看了,很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