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电压检测引脚的疑惑

楼主(2020-07-30):
技嘉电压检测io引脚问题,一共有vin0-vin6
以前都只是量下12v_sen   5v_sen  有的主板,电压检测是2v。有的主板是1v。
电压检测不对的话,会引起风扇转停。或者华硕bios页面报错。
但是~
一共有7个vin检测啊。当我想全部量完的时候,除了cpu检测我能看懂。
别的检测引脚有的有电压,有的电压没有。且有电压引脚的,电压和旁边的也不一致呀。
到底检测要量哪几个?
我以前只量vin12  vin5  还有cpu检测

网友:
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网友:
通常出现问题的都是12VIN和5VIN检测

网友:
换张图  看分压图  上面很清楚写的

网友:
技嘉和华硕修得最多问题的就是12V 5V检测电压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