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2主板,vtt电压的疑惑。

楼主(2020-07-30):
ga-h81m-d2主板,vtt电压的疑惑。如图,一般情况vtt电压不是在cpu供电旁边单独放一个电感么?
然后再转换成vccsa。
可是,实际操作中,我找不到vtt电压,vccsa电压我也找不到。
那么,图纸中却标出来。追查也看不出来,vtt和vccsa电压的由来。
我猜测是南桥的1.05V,但是我没证据哈。

网友:
技嘉的图纸好找 你找找

网友:
vccsa电压 是intel 8系列主板CPU 1150 内部产生的。外面没有测试点 你只管CPU供电 1.75V正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