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卡windows启动界面

楼主(2020-07-30):
碰到好几张卡都是卡在这个开机界面,按关机键直接关机,不用长按,显存检测没检测出坏到坏道,核心加焊也没用,不打驱动正常进去,有老哥碰到相同问题的没
好几张卡,板面都还不错,找不出问题可惜了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核心坏哦。

网友:
BIOS也会有这个问题,还有你注意下核心供电,开机初始电压到LOGO核心电压会提升。

网友(2020-10-23):
这个情况我碰到的有核心不良的加焊刷bios都解决不了的,也有bios出问题刷后解决的,还有降频能解决的!

网友:
不装驱动进系统用GPUZ看一下显卡信息是否完整。  不完整有几种可能,一是BIOS信息有问题,重刷。。二是显存有问题。三那就是GPU核心问题,脱焊和芯片内部问题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