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转停。电压都正常,是换桥还是换io。哈哈。

楼主(2020-07-30):
技嘉H81主板,供电问题。
如图,我把上面的供电标记出来。
那么,问题来了。
不是说,南桥需要1.05V和1.8v 么?(1.8v实测是1.5v。)
没有发现vtt和vccsa。
我现在修的故障呢,是风扇转停。不会反复。
我把电压标记出来,请问,vtt和vccsa在哪?
电压正常,电源灰色发出pg去到io,可io不发出O_pwrok给桥。难道要换io么?还有别的证据么?我去量这个线是无穷
大,没有组织的。
搞笑的是,我去量io引脚的cpu_pg还有南桥发给io的pg都有电压的。哈哈,前级的电源好发给io,io在发给桥都不正常,居然拿后继电压正常。

网友:
我要换io,依据是,灰线pg发给io,io不发出pg给南桥。

网友:
试过了吗?所有条件都满足么?

网友:
我最后判断出来io已经能够发出了pg给南桥。就是这个22欧姆的排阻。我取下,桥那边拉底。
那么,就是要换南桥了!

网友A:
t 拖i
图片呢?图片呢,不是上传了么。

网友:
估计你搞错了 。GA H81 D3P 刚修了3块  上电断电重启反复的。最后查出来是BIOS坏了。而且是双BIOS坏了 官网有直接刷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拖i
图片呢?图片呢,不是上传了么。

这22欧电阻不会坏  估计是没测了好。先用洗版水洗干净在测试

网友:
供电,pg,检测电压都对了?

网友:
电压1.8V才1.5V。你先把电压修起来再说啊。一般都是通过358和324控制的。

网友:
刷过BIOS吗?8系列技嘉主板电压正常反复重启很多是BIOS坏。

网友:
是不是I/O 检测12V,5V电压不对

网友:
拆掉声卡芯片,也可能有惊喜的发现哦

网友(2020-09-24):
两个boss,刷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