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一张Q4000花屏,C通道高

楼主(2020-07-30):
手上一张Q4000花屏,C通道高位错误,显存有双面16颗,请高手帮我确认下是否黄圈的两颗问题,目前显存加焊无果,多谢各位!

网友A:
我也有一个Q4000,没反应,连bios都看不到卡,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Q4000,没反应,连bios都看不到卡,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先查供电,查不到卡肯定供电多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供电,查不到卡肯定供电多数

卡上的灯会亮风扇也转。。。

网友:
这卡在我这里都当垃圾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