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拉信号的问题,想不懂,求高手

楼主(2020-07-30):
今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例如电源管理芯片产生CPU供电后,发出一个CPU供电OK信号给南桥,告诉南桥CPU供电正常,但是,这个OK信号又有一个上拉电阻,上拉一个3.3v电压,作为稳定信号作用,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将电源管理芯片OK信号脚断开悬空,就没有OK信号发出,但南桥还是收到一个上拉电阻过来的3.3v信号呀,那么南桥还会不会继续往下工作?有了这个上拉信号,那么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CPU供电信号脚,不是多余了吗?

网友A:
今天做了个测试,故意电源芯片的供电OK信号脚悬空,主板不能正常工作了,郁闷

网友:
时序的字面意思解释就是时间顺序,就是说每个信号都应该在某个条件满足后发出才有效,而信号的产生先后时间的单位是毫秒,你才按开关一扭头就有多个信号产生了变化。

网友:
信号和供电的区别就是信号可以被拉低,当供电没产生时,这个信号是通过芯片内部接地的,是0付。

网友B:
3楼解释很清楚了。我在想 如果电脑正常使用中,如果电源芯片出了故障 但是 CPU 供电信号是电阻上拉还是3.3V 电脑会怎么样。烧CPU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楼解释很清楚了。我在想 如果电脑正常使用中,如果电源芯片出了故障 但是 CPU 供电信号是电阻上拉还是3.3V ...

怎么可能

这只是一个信号,基本没有什么电流通过

而且CPU内就是一个拉伸动作,就是用来开或关,该信号不会对目标造成其它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做了个测试,故意电源芯片的供电OK信号脚悬空,主板不能正常工作了,郁闷

主板是有上电时序的,不按照时序走肯定不行,有些主板设计比较严谨,就算短接一个转换管都开不了机,,你断开PWROK,只靠上拉提供3.3,,那就是说,一上电就有3.3了,那么时序就错了,,PWROK的3.3是在CPU供电正常后才 有的,,你打乱顺序,肯定开不了机,,某些代工厂设计不严谨的话倒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

这只是一个信号,基本没有什么电流通过

楼主好好看看回复

网友:
时序问题。电压和信号都是那些快那些慢。厂家都是设置好的。

网友:
这样后续的时序条件不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