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一S1开机无显示

楼主(2020-07-31):
首先量主板对地电阻正常,待机3.3V也正常,开机之后量CPU上管D有12V,量上管G极无电压,下管G极也无电压,量电源IC芯片95836第19脚无电压输出,量下图中红笔所指三极管C极无电压输出。我只会这些了,再查就不会了,求助!

网友:
按照图纸检查一下电源IC的开启脚有没有电压?没有就再往前查,一步一步来

网友:
技嘉的板子很好修。大部分有点位图也有图纸。好搞点。

网友:
CPU无供电输出,,时序前面的电压正常否,电源开启有没有,,等等

网友:
可能是主板真的坏了。

网友:
19脚是电源好信号,指定是没有输出,,你查一下9脚,它应当是高电平。。

网友:
技嘉的板子很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