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502笔记本能进系统屏幕无显示

楼主(2020-07-31):
笔记本进水,导致主板坏,原装m.2硬盘坏。
更换主板后外接显示器没有问题,因原装硬盘坏临时用移动硬盘装了个系统。

装完后顺利进系统,但屏幕依旧无显!主板屏接口无任何供电,主板确定是没问题的。查了论坛里看到有原装硬盘坏了不显示案例,迷糊了请教各位。

网友:
不是主板就是屏了

网友:
屏要显示的基本条件楼主有没有查一下啊。

网友:
键盘的大小写灯能按亮吗 再加上外接能显内屏不显  要不屏坏了要不屏线坏了

网友A:
主板确定是好的(用好屏幕测试过?),不是屏坏就屏线了,屏轴盖下面屏线看是不是松了

网友:
如果有背光不显示,把两头的屏线插拔一下,还是不行的话就测量屏的工作条件把

网友:
这么修,心好累。

网友:
没有配件换着测试 修起来就是费劲

网友:
进水的的机器,不排除还有其他坏的可能,硬盘就算不插也能显示的

网友:
独显的板子?

网友B:
1502 液晶有通病,还有原装不是m2硬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502 液晶有通病,还有原装不是m2硬盘

屏线坏会导致黑屏无供电还是?

网友:
苹果的脑回路感觉很奇怪,简单的事非搞得很复杂要各种校验

网友:
先重新接屏线试试,大部份都是屏线接触不好或者屏线问题。

网友:
硬盘坏了也能不显示啊  今天学到了

网友D:
A1502屏线通病 ,修了最少10几台,有时候屏线重新插拔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坏会导致黑屏无供电还是?

屏供电现在有吗 ?屏幕和屏线都会导致屏供电不出。

网友(2020-09-06):
主板坏, 硬盘坏, 不如闲鱼淘一台二手机

网友(2020-12-03):
引用 网友A:
主板确定是好的(用好屏幕测试过?),不是屏坏就屏线了,屏轴盖下面屏线看是不是松了

已经解决,问题是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A1502屏线通病 ,修了最少10几台,有时候屏线重新插拔就好了。

还是大哥专业,一眼就看出毛病所在

网友:
没硬盘也会有显示的,只是显示问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