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华硕 技嘉 七彩虹 故障检修

楼主(2020-07-31):
   华硕P8B75-M LX PLUS 1.00 故障:跑码挡55
   技嘉B85M-D3V故障:插内存不跑码
   七彩虹m5a78 故障:插内存不跑码
A.  1.华硕B75,通电插小喇叭插检测卡,不插内存跑码,小喇叭报警、插内存检测卡挡55,清com电子,跟换内存,刷内存槽还是跑55,插阻值卡,测量内存槽3.3v电压正常
      2.万用表测量内存供电MOS管电压0.9V(正常1.5V)电压偏低,内存电源管理芯片坏了Pu13。型号(APW8720B)训维网查找可代换的芯片 【RT8120H RT8120D UP6101B RT8105GS APW8720B 全部可以互换】料板上找到型号符合的,装上去 测量内存供电1.5V 正常了,插内存完美亮机!
  B.1.技嘉B85M 通电插检测卡,小喇叭,不跑码,拔掉内存会报警,跟换CPU不行,更换内存不行,阻值卡测量内存槽供电3.3V正常,万用表测CPU,南桥,内存1.5V供电全部正常。
     3.供电全部正常,刷BIOS。训维网下载BIOS,此主板是双BIOS,下载的却是一个BIOS不知道刷Bbios还是mbios ,既然不对先不刷,把Mbios与Bbios调换位置,通电测试可以跑码了。bios调换位置好了
   C.七彩虹m5a78 故障,通电不跑码
    1.coms测量有电,插小喇叭 不插内存dd报警,插内存不报警,换内存,换cpu故障依旧!阻值卡测量内存槽供电3.3V稳定正常,CPu,南桥,内存MOS1.5V全部正常,训维网下载BIOS ,测试中 左边bios是管跑码的,右边bios是管供电的,刷左边bios完美亮机

网友A:
手上一块150没图纸没点位图,有复位不跑码各大电压全正常,没一点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一块150没图纸没点位图,有复位不跑码各大电压全正常,没一点思路。

b150不好修

网友:
嗯,笼统的全面,支持加分
然后,如果这些电压全部正常还是不过内存的话,可以查一下SMBCLK和SMBDATA
这两个电压是总线电压都是3.3V

网友(2020-09-02):
后面的板子是七彩虹  INTEL 平台的     修过 跑马55 不过内存  刷BIOS 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