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PG,各路电压正常,7500+339半桥电源,修复成功

楼主(2020-07-31):
1.红黄橙等各路电压输出都正常,但灰线一直都是0V
2.大概量了一些关键点,7500的12脚VCC15V,14脚REF电压5V,339的3脚VCC电压是5V
3.还测量了7500各脚待机时,启动后的电压,正常。
4.再对比339各脚待机的启动后的电压不对,
第一个比较器是管开机的,第二个比较器是管保护的,第三个和第四个比较器是管PG信号的,8脚和10脚是从REF分压过来的一个固定电压值1.3V,电源启动前后都没有变。电源启动后,从7500的FB过来一个高电平3.5V到339的第9脚,比339的8脚的1.3V高,14脚输出高电平3.5V到11脚,比10脚的1.3v高,最后从13脚输出高电平PG信号,但实际的情况,9脚已经从0跳变到3.5,但14脚的输出还是0,大概量了一个14脚上的电阻和延时电容,感觉正常。尝试换了339,但结果一样,怀疑是网购买的便宜货不可靠,再次去旧板那里拆了一个换上,结果还是一样。
5.应该不是339的问题了吧?按照原理应该从14脚找原因,量不出来,我就断开了14脚上的一个180K的对地电阻,14脚就变成3.5V了 ,装上又变成0
6.头脑没有思路和原理了,一个一个去试换,拆到第四个电阻180K,量它是开路的了,更换后,PG正常。
7.原来是从REF分压过来的两个180K电阻的上拉电阻开路了,14脚接在两个180K电阻中间,实物与参考的电路图并不同。

网友A:
怎么找到这么全面的资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找到这么全面的资料的?

靠的是坚持!

网友B:
好久没有去弄这个了。现在都修主板比较多。楼主的资料和思路不错

网友C:
资料不错收藏了,请问开路怎么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久没有去弄这个了。现在都修主板比较多。楼主的资料和思路不错

我是刚入门!老师傅常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资料不错收藏了,请问开路怎么检测的

哪里开路呢?

网友D:
7500 跟494像是一样的吧

网友:
佩服,向高手学习........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E:
能找到电源的技术资料,不简单啊。

网友F:
1k电阻接5v,另一端直接接灰pg线,搞定,不需要查来查去费脑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1k电阻接5v,另一端直接接灰pg线,搞定,不需要查来查去费脑子

如果其他全正常,只是没pg,这个方法最快,并且不影响任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1k电阻接5v,另一端直接接灰pg线,搞定,不需要查来查去费脑子

本来就有一个1K电阻与5V相连接了,是要再串联一个 还是并联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7500 跟494像是一样的吧

是一样的,能通用。

网友:
串联,pg线焊下来,直接接电阻

网友F:
就是1k电阻一头焊红色5v区域,随便5v什么地方,电阻另一头焊pg灰色线上(pg灰色线要从电路板上焊下来,有的连在电路板上电压会拉低,还是没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1k电阻一头焊红色5v区域,随便5v什么地方,电阻另一头焊pg灰色线上(pg灰色线要从电路板上焊下来,有的 ...

哦,谢谢,有机会我试下!

网友:
刘坚强的图不赖

网友G:
是的,有图纸有视频容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有图纸有视频容易懂。

做视频教程很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找到电源的技术资料,不简单啊。

到处都是电脑电源的资料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有教程吗,没恢复过!

网友(2020-09-04):
一直没看懂这个综合取样(过压/欠压)保护原理!几路供电经过稳压管/二级管 综合取样什么原理,有没有大佬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