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电池鼓包 容量还正常的 能刺破吗

楼主(2020-07-31):
客户的 W509l 大概过充了 电池鼓包 把C壳都顶上来了  实测容量还十足 不知能否刺破放气使用?

网友:
可以

但是不要捅进电池里面

刺破后继续粘好

网友:
充满电 镊子刺破立马扔出去

网友:
换吧,太危险了,冒烟多危险

网友:
用静电镊子,破洞放气。然后用高温茶色胶带密封。不过应该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想烧坏笔记本吗?不要这样做,建议更换吧。

网友:
一片电池最多就百来元。楼主还是不要冒险。就算能放气也是不好用的了

网友:
这电池也用不了太久了吧,过放电了或过充电了,,,。

网友:
牙签,不导电的可以

网友:
说明这电池之前有过过热,,一般是过度放电或过度充电

网友A:
镊子戳一下丢出去大声说:fire in the hole!!!

网友:
用钉子钉,不要跑,

网友:
鼓包就告诉你电池废了

网友:
容量也少了 这款现在不贵了

网友:
直接叫客户换了,大家都安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镊子戳一下丢出去大声说:fire in the hole!!!

有画面感觉了

网友:
里面接触空气就会产生高温燃烧  玩过都知道  危险品  极度危险

网友:
可以刺穿包装来放气,我干过,没事。但是封闭气孔必须用704硅橡胶密封。一旦进入空气会剧烈氧化发热,起火,爆炸

网友:
你把客户吓出阴影了要赔钱的

网友B:
用刀片消拐角处最尖的地方、我试过无数个、要一点一点消、无一短路的!

网友:
用镊子刺破放气,一点问题没有,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
补上又能用多久呢?还是扔了吧!

网友:
把客户家烧了,你就完了

网友:
楼主脑洞很大,佩服佩服

网友:
弄烂  丢了

网友:
应该是1.05v的桥供电

网友:
苹果电脑我试过,可以用

网友:
搞牙签可以捅,不过最好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报废电池,玩笑归玩笑,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
联系我更换电芯

网友:
带上摩托车头盔。拉好面罩,穿好防护服,直接刺破放气

网友:
建议换个电池 这款电池会影响RTC电路 烧CPU就不划算

网友:
胀鼓鼓和的样子,明显是生气了

网友:
还是换了吧  太危险了

网友:
用着不安全,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刀片消拐角处最尖的地方、我试过无数个、要一点一点消、无一短路的!

我这边一个师傅放气过后,装起来放在一边,忙其他事去了,结果机器燃起来了,主板都烧坏了,后面都不知道怎么给客户说的

网友:
船长喜欢玩CF  你可以跟他交流交流

网友:
为了安全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