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清华同方32寸液晶电视,开机屏幕能刚觉亮了,没有任何显示

楼主(2020-07-31):
清华同方32寸液晶电视,开机屏幕能刚觉亮了,没有任何显示。想请教下大神,啥问题

网友:
看你是办公室工作人员,这个问题建议你请专业人员做检测吧。 主板,高压,背光。

网友:
背光会亮。这样的现象有可能是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屏的问题,,,背光

网友:
拆开了量一下,有惊喜

网友:
刷数据试试,应该可以

网友:
建议你送修到专业维修店帮你检修就可以了,初步判断是背光损坏,具体费用待检测师傅检测后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