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手机触摸失灵故障维修

楼主(2020-07-31):
  故障机型:iPhone 6

  故障现象:触摸有时能用,有时失灵。

  维修过程:当触摸失灵的情况下,测量白触摸的5.1V和1.8V供电。

  测量黑触摸的±5.7V和1.8V供电。

  经测量以上条件正常,拆黑触摸测量焊盘对地值时发现黑触摸,焊盘存在虚焊的情况,将虚焊的脚位断开。

  重新飞线。

  维修结果:经测试,触摸功能稳定,维修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掉了这么多个点?可能是摔机

网友:
这是通病。。。。。。。。。。。。

网友(2020-09-01):
学习了 经验老到

网友:
请教下这么细的飞线铜丝漆怎么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