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700-15ISK版号15221-1M开机掉电到关不了机维修

楼主(2020-07-31):
                                                                  联想小新700-15ISK 版号15221-1M开机掉电到关不了机维修

开机电流跳到0.9左右过个几秒就掉电,刷BIOS没用,

直接测量开关发现电压只有0.2V,跑线到背面有两个电阻和它相连,测量都是0.2V,看来
有可能是EC问题,由于没有这个本的图纸,只有先换个EC试试,开关电压变为2.97V,换了之后开机不掉电了,
但是插电自动触发,按开关没反应,关不了机,怀疑有断线,就找了个EC的图纸看了下

发现EC的110脚是ON/OFF,按开关时,这个脚的电压不动,直接飞线

飞好线之后亮了,开机关机也都正常了。

网友:
                                      原来是断线了

网友:
断线不好找啊

网友:
楼主基础扎实

网友A:
我的时触发,时不触发,借你的EC图纸看下,110脚是开关到EC,那么EC到CPU开启是哪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时触发,时不触发,借你的EC图纸看下,110脚是开关到EC,那么EC到CPU开启是哪个脚?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B:
我估计多数是联想的恢复键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多数是联想的恢复键短路了

人家换了EC以后不是同样的问题,应是ec芯片也坏了。

网友:
老板,图纸能不发出来能?没看到你也没有图纸,不好意思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先学习收藏了

网友(2021-09-22):
这种断线很少,学习了

网友(2024-06-30):
哈哈,不错的一条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