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施乐打印机PE220过热错误

楼主(2020-07-31):
客人拿来一台打印机,施乐PE220.给他换了个硒鼓。第一天用正常,第二天开机就报警,一直提示:过热错误!拆开主板发现是三星SCX4521的主板。发现并口位置一个三角二极管炸了,下面一个mos管炸了。跟换过后开机问题依旧,拆开定影,发现传感器上全是积碳,处理后装回去,依然报警!这就尴尬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各位大佬,帮帮小小白吧 (新手不会发图片)

网友:
在线等,着急..........焦虑中

网友:
持续焦虑中....在线等   (怎么悬赏?求大神指点我,我知道论坛是强大的。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还是定影的问题,,,。

网友B:
第一看下定影恒温器。用万用表测量测量一下导通么
第二。开机的时候仔细观察灯管有没有加热。没有的话。测量灯管是不是损坏。
第三就是主板那个mos控制定影温度的。热敏电阻异常导致误报错的过热也是很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看下定影恒温器。用万用表测量测量一下导通么
第二。开机的时候仔细观察灯管有没有加热。没有的话。测 ...

谢谢  我查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定影的问题,,,。

谢谢  我再看看

网友:
热敏电阻问题

网友:
问题已解决 感谢大家的帮助   就是板子上之前烧了的地方 原件没换对......

网友(2021-03-13):
厉害,厉害,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