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ne6sp无服务,该换的,

楼主(2020-07-31):
Ipone6sp无服务,该换的,2G-3G-4G功放,射频,19M时钟,功放供电,都换了,还是时不时找不到移动和联通的信号,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7P基带电源58脚,基带电源的开启信号,看看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 我去试一下,看看 不知道能不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