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不转,电压不正常,我是小白,求助大神

楼主(2020-07-31):
CPU风扇刚开机会转一会,刚开始供电电压3.3V,然后会慢慢降低,降到1.6V就不再降了,风扇也是一样,转速慢慢下来,然后也就不转了,电脑可以正常使用,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
图上看应该是5V供电,但是电压一开始就偏低

网友A:
这个是温控风扇,系统下温度起来后看下是不是就正常转了。bios下面应该可以调逻辑模式的。

网友B:
温度起来才会转 如果还不转 可能bios问题

网友C:
用一会,当温度上来后,风扇也不转吗

网友:
这个电压不是一直是5V的授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起来才会转 如果还不转 可能bios问题

烤过机,都八九十度了还是不转,如果是BIOS的问题,是设置问题还是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一会,当温度上来后,风扇也不转吗

是的,烤机到八九十度都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温控风扇,系统下温度起来后看下是不是就正常转了。bios下面应该可以调逻辑模式的。

温度八九十度都不转,回头进BIOS看看,感觉还是电压有问题

网友D:
看一下是不是5V电压被拉低

网友:
温度没到就不转

网友:
又不是开机就一直转,可能触发时自检一下,随后要温度高了才控制转起来,温度越高转的越快。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是不是5V电压被拉低

昨天晚上准备再研究研究的,风扇竟然又正常了,但是有一个疑惑是3脚电压3.3V时,1脚电压是0V,3脚电压1.6V时,1脚电压4.4V,从上面的图上没看出来3脚和1脚有什么关联

网友E:
改个常转 电压不要太高 免得噪音太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改个常转 电压不要太高 免得噪音太大

没有改常转,自己又好了
昨天晚上准备再研究研究的,风扇竟然又正常了,但是有一个疑惑是3脚电压3.3V时,1脚电压是0V,3脚电压1.6V时,1脚电压4.4V,从上面的图上没看出来3脚和1脚有什么关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改常转,自己又好了
昨天晚上准备再研究研究的,风扇竟然又正常了,但是有一个疑惑是3脚电压3.3V ...

就是想搞明白原理

网友:
瞎猜的,1脚应该是驱动信号,不是恒定的5V,电压越高风扇转得越快,3脚可能是转速反馈,由于接上拉电阻,转速越高,占空比越小,电压越低,用示波器看一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