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电路图

楼主(2020-07-31):
请问哪个有DAJW8CMB8E1图纸,查IO的MAINON、SUSON

网友:
鑫制造有这个图纸

网友A:
没有只有个位置图,我要的是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只有个位置图,我要的是电路图

继续往下搜索  第二个就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续往下搜索  第二个就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