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r270开机不显

楼主(2020-07-31):
bios在论坛下的,刷了,故障一样的,故障为待机正常,开机电流可以到0.9左右,键盘大小写灯可以来回切换,又谁修过这故障

网友:
R720。型号写反了

网友A:
CPU电压正常吗?主板屏供电输出有吗

网友B:
先外接显示器试一下

网友C:
灰屏吗,外接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外接显示器试一下

这种新机器外接显示不了,也不暗屏,我把问题想复杂了,最后找了张屏一换上去测试就好了,他的屏就是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灰屏吗,外接显示吗

屏问题,但是屏不暗屏,所以刚开始没有想到屏故障,直接黑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正常吗?主板屏供电输出有吗

修好了,谢谢,屏故障,因为不是暗屏,又外接也没有用,最后问朋友说好多新机器外接都没有的,导致走了给多冤枉路,,最后换屏测试,正常了,就是屏问题

网友:
屏坏了倒是简单,我今天才换了一个这个机器的cpu
进水跑马不亮,CP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