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00S-14IBR板号1501B-01-01REV.SOVP不触发又一个通病

楼主(2020-07-31):
一台联想100S-14IBR板号1501B-01-01REV.SOVP超极本 才开始偶尔能点亮进系统 后来按开机键电流只有0.0010增加 几乎无变化 仔细观察发现按下开机键同时电源灯会瞬间亮一下 此机无PDF无点位 唯一资料只有EC,BIOS程序,凭经验直接找3V5V供电u1001风枪适当加热,冷却一会插电按下开机键,指示灯常亮,电流一路小跑上去了,大范围确定后再用烙铁局部加热CE1021,最终锁定CE1021容量衰退,更换一颗220U电容排除故障

网友:
图上没标出来

网友:
厉害了,经验啊

网友:
有示波器在手的话。打一下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
你不只想看,人家都标注出来了哟

网友:
标注了,你没仔细看

网友:
标注的文字字体小  哈哈

网友:
精炼中的大师,维修中的神枪手

网友:
一看就是真功夫!

网友:
我反对你的说法,第一这个机器出厂时间不久,这种电容并没有那么容易坏。我估计你没有找到真正的问题。
仅此表示我个人的观点。

网友:
新手表示不知道这是什么电路的电容?是待机电路的滤波电容吗?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2020-09-02):
不过图纸已经出来了。楼主注意

网友(2021-01-24):
大师,正好 我有台故障一样的,我来验证一下。。

网友:
我的换 了没用,估计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大师们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