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开机就卡到这,做系统

楼主(2020-07-31):
求助,笔记本开机就卡到这,做系统也是卡到这,是哪的事谢谢

网友:
换硬盘换内存试试

网友:
进PE检测硬盘

网友:
考虑CPU吧

网友:
应该还有救

网友:
先HDD跑一遍硬盘如果全绿干BIOS 不行那就CPU

网友:
做苹果系统能安装进去吗?

网友:
装win7专业版就可以了 旗舰版有些机器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