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反复重启

楼主(2020-07-31):
查各电压正常,io126,127vin检测电压不对在三伏以上,根据图纸检测四个电阻阻值多不对,从料板换上后,发现还是原来的阻值

,然后就完蛋了,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求各位大哥赐教

网友:
电阻值要想得到准确的值,要拆下来测量 ,,,,,,

网友:
要拆下来测量

网友:
换上的多是测量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