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8P 2网无基带无服务,客户说摔完就这样了

楼主(2020-07-31):
换了一个基带电源故障依旧
再重装基带CPU故障依旧
现在没有思路,求大神师傅支支招

网友A:
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大小射频芯片中频是否破裂损坏,测基带电源各路电压输出。。。

网友:
@迅维深圳邓工 好的,谢谢师傅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大小射频芯片中频是否破裂损坏,测基带电源各路电压输出。。。

请问一下 两网的中频 射频怎么看的图纸  高通还能区分 最大那颗是中频